dspic33f软件配置是什么??

楼主(2011-10-24):
dspic33f需要的C语言编译器是什么型号
ICD3驱动哪里可以下载啊??
跪求了!

网友A:
1、C33有自己专用的编译器,请到MICROCHIP官方网站查找。
2、只要安装了MPLAB8.50以后的版本,都肯定自动有ICD3驱动,接上就能自动识别。

网友B(2014-05-21):
MPLAB软件自带的有ICD3的驱动程序,我现在用的就是ICD3,这是按照我的按照路径的地址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IDE\ICD3,参考一下。dapic33的编译器我也在找,我现在安装的   MPLAB-C30-v3.30c编译器,包含的有PIC24、dsPIC30、和dsPIC33,具体支不支持你需要看一下他的声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