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电平0.7VDD、0.3VDD来由

楼主(2011-10-24):
多处见到器件0.7VDD认为是高电平,0.3VDD是低电平。为什么是0.7和0.3倍,由什么决定的。
假如我的器件工作电压VDD,总线(比如I2C)电压Vbus和VDD不同,那么是0.7VDD还是0.7Vbus呢?

网友A:
re LZ:

这只是个一般的“说法”,具体得以器件或协议为准。

上下留点余地(如这里的百分之三十)是为了腾出噪声容限,即输出高低电平与之的过门限压差。

网友B:
HWM老师正解~~~

一般上端留30%,下端留20%余量,也有留更多的,如中颖51上端仅留20%余量,以提高抗干扰性~~~

网友C:
估计和什么-3dB有关,刚好0.707倍

网友D:
据说是CMOS工艺造成的,TTL的电平门限是基本固定的。

楼主:
第二个问题呢, 总线上拉电阻的令端电压Vbus与芯片供电电压不一样,那么0.7应该和哪个相乘?
0.7VDD  还是  0.7Vbus

网友E:
CMOS原本是定在1/3VDD以下是低电平,2/3VDD以上是高电平,中间是不确定电平

1/3=0。333333...=》0。3
2/3=0。666666...=》0。7

如果接在I2C总线的上拉电阻,肯定是接在+5V的Vbus

因为0。7*3。3V的电压,对5V的器件就低于0。7Vbus,就属于不确定电平

反过来说,0。7*5V=3。5V 对3。3V器件来说,就远大于0。7*3。3V,而且可以接I2C的3。3V器件的I2C管脚、都可以5V容忍,是高电平

楼主:
明白楼上意思,我想知道的是 0.7或0.3是 乘VDD还是乘Vbus

网友E:
如果是I2C的管脚,不用烦恼这个问题,因为都是开漏输出,5V上拉,不论3V或5V的器件I2C输入都能接受5V上拉的高电平

如果是非I2C的管脚,0。3或0。7是看看那一个器件当输入,就乘以那个器件的VDD

网友F:
麻省理工大学公开课电子与电路 第4课还是第3课讲过 网易上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