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能当简单的数据采集器用吗

楼主(2011-10-24):
我想采集二极管加热时,正向电压的数据。不过没有数据采集卡,只有一台泰克的DPO3034示波器,请问我能用PC和示波器连接,然后实时的把示波器上的电压数据传送到PC上吗?
就跟图上的差不多10微秒一个点,电压精度是1mv,如果示波器不行,请问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仪器才能完成这电压的采集

网友A:
有些示波器的存储量很大,也可以输出xls格式,可以保存到电脑。
理论上可以,但是有个问题
示波器的精度比较低,通常是 8 位分辨率的,不知道是不是精度太差。
调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不行,那用什么呢~~那些数据采集卡之类的,一点都不懂哦~~

网友B:
我们有直接的数据采集卡!带上位机自动档位转换、存储、波形功能。只不过速度达不到10US这么快的速度。你只是单纯的测量二极管的温度变化,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要这么快的采集速度!欢迎交流

网友C:
看过你的波形图,其实就用示波器DPO3034就能做到你的波形图了,只要把示波器的耦合改为直流耦合,时基调慢进入示波器滚动模式,就能测试电压的缓慢变化,在示波器屏幕上就能看如上图示的波形图。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打4008205835!

网友C:
可以把示波器的屏幕保存下来,或者存CSV的格式,当然也用USB连接起来传送到P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