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SDIO用DMA方式不能把数据督导外部SRAM中

楼主(2011-10-24):
如题:
      小弟SDIO的DMA方式不能把数据读到外部的SRAM中,但是可以读到内部SRAM中。不知道那位碰到过类似问题,还请指教。对了SDIO的读写用的是官方的2.3.5版本固件库。

网友A:
怎么知道不能?

楼主:
把buffer地址设定为内部RAM就没问题,有点怀疑是FSMC总线速度的问题,后把SDIO改成1bit模式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