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情况下环境温度对单片机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1-10-24):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是在其储存温度(比工作温度范围大)范围内存放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基本上储存温度会比工作环境温度大出多少呢?

PS:我在DATASHEET上查了下,我用的芯片只有工作环境温度,没有储存温度。

网友A:
to 3L:

一般应该有,如at89s52:

Operating Temperature.................................. -55°C to +125°C
Storage Temperature ..................................... -65°C to +150°C

楼主:
4# HWM 恩,好的,谢谢,看来都是比工作温度要低10摄氏度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