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转:nsp编程器使用手册

楼主(2011-10-24):
器件的插法:主要有3种插法:
正常的插法:按编程器IC万用IC座左右的图标所示。

特殊插法:部分器件使用特殊插法。当使用特殊插法时,软件将会弹出一个插法提示对话框,告诉用户插入方法。

1.1
插放方式提示

转接插法:对于部分非DIP封装的器件,需要适配器才能进行编程,软件将弹出对话框,告诉用户选用专用适配器

第二章:系统安装及运行
2.1

软件安装:

将随机所配光碟插入到光驱中。

进入D:驱动器(假设光驱为D:)双击Setup开始软件安装。

Setup提示完成整个安装

2.2 硬件安装:

关闭计算机。

用随机所配9针串口电缆将nsp编程器与计算机串口联接。

将随机所配的9V直流电源插头插入nsp编程器电源插孔(中心为正!)。接通电源,可以看见红色指示灯点亮。

开启计算机,运行软件。如果顺利进入,则属正常,如果弹出错误对话框,则应按对话框提示作相应检查。
2.2
运行软件:

双击桌面上的GENIUS 图标,或从开始菜单/程序/Gennius 编程精灵/GENIU2.0(双击)。

如果编程器已接于计算机的COM口,并已接通电源,则直接进入软件主界面。否则将弹出错误对话框,询问用户是否脱机运行。
当选择脱机运行时,以后可以按工具条上的“通信”按钮建立联机。该操作伴有相应的对话框显示当前通讯有关状况。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可 按“通信”按钮查看联机通信状况。
                           第三章:软件界面
nsp编程器软件具有一般windons软件界面特点,显示直观明了,用户可设置,美观简洁。Genius SP+采用多文档界面。
在主框窗口下,具有“编程环境”和“缓冲区”两个窗口。
3.1 编程环境窗口:
nsp编程器软件启动后自动打开该窗口,该窗口用于显示编程器当前运行的有关设置:如器件分类、器件类型、文件完全路径名、编程记录等。

楼主:
3.1
编程环境窗口

3.2数据缓冲区窗口
用于显示内部缓冲区的数据。缓冲区数据来源有4种:即加载文件、读入芯片、填充数据、或软件缺省数据(可选择全“1”或其它任意值)。
nsp编程器启动进入时,该窗口是关闭的。有两种方法打开该窗口:从主菜单“窗口\数据窗口”或“文件\装载数据”。

                               3.2
数据缓冲区

3.3对话框:
nsp编程器
诸多操作都是在对话框中实现的,如:加载文件的选择,编程、读入、比较、加密……等。

3.3
nsp编程器
对话框(举例)

3.4主菜单及工具条:
主菜单是nsp编程器各项功能的操作入口。主菜单中的常用功能都有相应的工具按钮:
3.4.1 主菜单:

3.4
主菜单及工具条

3.4.2 工具条:
·“装载”按钮——装载文件。
·“存盘“按钮——保存缓冲区数据。

·“填充”按钮——填充缓冲区。

·“选择”按钮——选择器件类型及型号。
·“读写”按钮——进行读、写、擦除、查空比较等操作。
·“探测”按钮——测试RAMCMOSTTL器件。
·“通信”按钮——察看、建立通讯状况。
·“插放”按钮——察看插放方式。
                                              四章:基本操作:

对于器件的编程,建议按以下操作过程是:选择器件、加载文件、插放器件、擦除(电擦除或紫外线擦除)、查空、编程、比较、加密(对于可加密的器件
)。

并不是每次都要完成上述的全部操作过程。
温馨提示:为了防止上电过程的不稳定期对您的器件产生意外操作,请不要在上电前先将器件插入万插座。
于器件编程,其基本操作符合第四章的所介绍的过程。对各种器件的编程操作大同小异,这里仅以ATMEL单片机80C51编程为例:
5.1选择器件:

点击工具条的“选择”(第5个)按钮。弹出选择器件对话框。

在“器件类型”区选择“MPU”无线电按钮。

在“生产厂冢”区选择“ATMEL”。

在“器件型号”区选择“AT89C51”。

                 5.1
选择AETMEL MPU AT89C51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选择对话框,在编程环境窗口中可以看见刚才选择的结果。
5.2
插放器件:AT89C51的插放方式是按正常方式插放。故在选择器件对话框关闭时,不会弹出插放方式显示对话框。如果想了解插放方式,可以点击工具条的“插放”(第8个)按钮,打开插放方式对话框。

AT89C51器件按要求插入万用插座并锁紧。
5.3
加载文件:点击工具条“装载”(第1个)按钮,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找到欲打开的文件。这里作为举例选择当前目录下Subpr.hex
文件名。

5.2
打开文件对话框

双击该文件或选择该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此时打开文件对话框关闭,弹出文件类型对话框。

               5.3
文件类型选择对话框

选择HEX类型,点击确定,关闭文件类型对话框。可见数据窗口自动打开,并以该文件内容的填充。在编程环境窗口显示相应的文件全路径名。在数据窗口的状态栏数据来源区显示文件全路径名。
5.4
器件读写操作:对于器件的各种操作都是在打开对话框的情况下进行的。点击工具条的“读写”(第6个)按钮。弹出MPU的读写对话框(根据所选器件不同,将会弹出不同的对话框)。

查空:点击对话框的“查空”按钮,显示查空正在进行。查空结束后将显示查空结果。

5.4
AT89C51
所用到的读写对话框

擦除:对于像AT89C51这样的器件,如果器件不空时需要先行擦除,才能进行编程,而有些EEPROM之类的器件如能28C64等,不需进行擦除操作。点击“擦除”按钮,完成擦除操作。如有必要,可在擦除后再进行查空。

编程:点击“编程”按钮。显示“编程”正在进行,请等待,编程结束后将显示“编程操作已完成”。

比较:编程操作完成后,一般都应进行数据比较。“点击”比较按钮,开始比较操作。

加密:如果比较无误,需要的话,可进行加密操作。在“加密方式”区选择好加密方式。这里选择方式3然后点击“加密”按钮。完成加密操作。为了稳妥,可再进行一次比较或读入操作,如果读出的数据与文件数据完全不符合说明书加密成功。

如果是经常性重复以上操作过程,可以使用顺序操作。
在顺序操作区内选择擦除、查空、编程、比较、加密。然后插入器件。点击“开始”按钮,即可顺利完成上述操作。

                                            六章:测试器件

6.1
nsp编程器具有RAM测试,4000/4500
CMOS
器件测试及54LS/74LS系列TTL集成电路测试功能,测试过程的基本操作为:

选择器件厂家及型号
工具条上的测试(MT
插入器件
点击测试按

6.1
测试操作对话框

6.2
测试向量的增加与删除:

CMOSTTL全部测试向量都存于test.dat文件中,用户可以用文本编辑程序如Windows的写字板打开并编辑该文件
可以在文件的任何位置添加或删除向量组。请注意:添加或删除向量组时,要保证向量结构及文件结构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