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成功】我使用的人体热释电红外感应电路

楼主(2011-10-24):
BISS0001对电源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用L7805做的电源给它供电,出现的问题是周期性触发,后来改用LM2576T做的电源,问题就解决了。下面我用的电路图

网友A:
这东西不好弄,算我基础差,太差,搞半年没搞出来。冬天和夏天,结果不同,不能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ic的资料,找了几家说明书,各有自己一套说法,而且不专业。增益计算公式也不对,和我用软件模拟结果也对不上,晕死了。不过你用变压器,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人家不用变压器也做出来。成本差几块,你这个东西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B:
我基础也好差 这些都不太懂  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