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24F系列单片机的振荡器配置

楼主(2011-10-24):
一直以来都是使用P24F内部的FRC振荡器,听说此时钟会有误差。于是决定用外部晶振取代看看,可发现主振荡器模式下还有3种子模式分别为:XT、HS、EC模式,我手头上的DATASHEET也没有对其进行详解,不知这三种模式如何区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官方网上有专门针对震荡模式的说明文挡可以下载,搜索具体IC型号就可以看到,在下面

网友B:
1、当你不知道该选哪个,并且对功耗要求不高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选择HS,然后看看振荡波形有没有过冲即可。
2、XT一般在0~4MHZ,HS一般是2M以上,EC就不是外挂晶体了。
3、

网友C:
看分章节的参考手册,写得很清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这个问题我不该这么问。

网友D(2011-11-29):
请问福州观沧海有用PIC24做过IIC应用吗?

网友E(2014-10-19):
引用 网友B:
1、当你不知道该选哪个,并且对功耗要求不高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选择HS,然后看看振荡波形有没有过冲即可。
...

请教版主,PIC24F系列单片机,使用内部振荡器,做UART、SPI通信有无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教版主,PIC24F系列单片机,使用内部振荡器,做UART、SPI通信有无问题?

查看手册中振荡频率和供电电压和环境温度的对应曲线,如果你的供电电话和产品使用环境温度对振荡频率形成的误差在3%以内,则UART通信没有问题。

SPI和IIC采用的是同步通信的方式,他们不受频率误差的影响。

网友F(2015-10-26):
XT是外部振荡器,HS是高速外部振荡器,两者只是外接晶振频率不同。EC是外接时钟源,直接接的时钟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