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1-10-24):
电容对直流相当于开路
电容值一定,频率越高的信号越容易通过
信号频率一定,电容值越大,信号越容易通过,电容值越小,越不易通过

电容值越小,对于含有0Hz~无穷大Hz的信号,通过的越少
那么,电容值趋近于0的时候,对于含有0Hz~无穷大Hz的信号,通过的更少

电容值趋近于0的时候,不就是导线了吗,信号怎么会通过的更少?

网友A:
你的电路里面 串联有电阻么 不同的串接方法有high-pass  和low-pass两种效果 如果是简单的电路 那么就把电路贴出来 分析一下RC电路的频率响应好了

网友B:
“电容值趋近于0的时候,不就是导线了吗”
恰好相反。楼主错就错在这里。

网友C:
“电容值趋近于0的时候,不就是导线了吗”
恰好相反。楼主错就错在这里。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的解答让我想起了极板电容的表达公式,,C=eS/4*pi*k*d

假设S不变,电容越大相当于d越小,就是极板越接近,而当电容趋向0的时候,就可以变相理解为,极板分开到无限远。。这样就相当于电路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