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使用SI4432做通信的时候,发现20K以上就通信不了啦。

楼主(2011-10-24):
我在使用SI4432做通信的时候,发现20K以上就通信不了啦。小于20K的时候能够正常通信。

网友A:
收发寄存器设置问题,你先检查下带宽设置是否不够,特别是接收方。

网友B:
除了芯片配置要正确外,晶体频率误差必须足够小。

网友C:
请问楼主,用SI4432 小于20K的时候能够正常通信的距离是多少米?可达到100米吗?是点对点,还是点对多?

网友B:
全输出功率下,只要天线适当,1200-2400bps带宽在开阔地应该可以达到800-1200米,点对点或点对多点与通讯距离无关。

网友C:
谢谢5楼的回复。
您说的“只要天线适当”是指需要用10cm或更长的拉杆天线吗? 如果一端仅使用小PCB天线,正常通信的距离可达到多少米?

网友C:
还有,比较Si4432 和Nordic的nFR24L01,您认为哪一个更好?为什么?

网友B:
关键看天线增益,增益决定了通讯距离,具体多少可不好说,因为不清楚你的天线状况。

网友B:
还有,比较Si4432 和Nordic的nFR24L01,您认为哪一个更好?为什么?
引用 网友C:

二者无法比较,前者的发射功率大,通讯距离远,通讯带宽则有限,工作在1G以下的ISM频段;后者则相反,工作在2.4G频段。

网友D:
MCU是哪家的?建议使用Si1000 二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