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遇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4):
我用PROTEL99SE画PCB时,不知道按了什么键,后来鼠标上出现一个十字光标,怎么也退不了,右击后还是放不了线,左击又是十字光标,就是退不了那十字光标状态,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只会保存后再重起才可以,这问题另我很烦躁:L

哪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我按到什么啦?怎么解?。在线等.........

网友A:
方法试验,先看十字光标代表什么状态,再看按什么键会出现这种状态。弄清楚后,记得跟大家分享哦。

网友B:
点了什么快捷键了吧
先不着急画图, 我看先好好学习学习再开始画图.
先磨磨刀,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网友C:
多按几次ESC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3楼误会了,我不是第一次画板,我是说99SE被我按到什么键了,不是说我不会简单的画板,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D:
实在搞不清楚,有问的功夫,还不如卸了重装,99卸了重装也就2分钟的事情

网友E:
光标默认是小十字,而我一装好就要习惯性的切换到大十字,大十字好,上下左右都有参考基准线,走线比较方便……:lol

你按“T”"P",仔细看看对话框里的选项就知道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系统错误吧,刷新一下又好了!

网友G:
是否LZ按了下某个要命的地方了?
网上找找99SE的快捷键.

网友H:
网上找找99SE的快捷键

楼主:
还是解决不了,8楼同病相怜啊,重装了还是不可以,设置了删除快捷键为Q,我知道不是按A就是按了Q,或者是旁边的什么键才出现的问题,难道99SE里没有这种十字光标吗?》

网友G:
to LZ:
试试看:Tool -->Preference-->Option-->Cursor Type:大,小90,小45

楼主:
谢谢楼上了,我现在不是要解决那问题,现在关键是我想按出那光标都按不出来啊,说不定哪天他又出来了,很无解呀:Q
我想知道到底那光标是啥意思

网友I:
是不是protel99se sp6没有装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确实装了SP6

网友J:
99难用, 建议用PADS或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