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

楼主(2011-10-24):
(无正文)

网友A:
没那个必要吧!我们公司的电脑365天没关机过,都没什么问题的。难道你的电脑在高温区域工作吗?还有你的这个温度要设定为多少度啊??

网友B:
这个不是简单加个热敏电阻就能解决的,需要进**和相关软件的设计才能实现。现在很多主板其实已经支持这个功能,在BIOS中的CPU温度监视相关选项中正确设置即可。

网友C(2014-08-30):
很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