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1-10-24):
如果您是一个初学者,那么我强烈建议您仔细的阅读以下内容,并反复校对自己可能错误的地方。 另外, 由于usb方式比较复杂一些,那么, 我建议您先用串口方式实验,成功后再试用usb方式不迟.
1 为何我的XL2000套件在烧写程序的时候总是显示:当前串口不存在请选择其他串口?
电源是否确定打开了?电源指示灯是否已经亮?
检查编程/仿真的按钮的状态,必须在弹起的状态下才可以编程!
是否有其他的软件占用了串口?例如其他的串口编程器,串口调试器, 以及kiel uv2 仿真软件。
一台机器上只能同时运行一个串口的软件。否则相互冲突,不能联机。
是否串口选择错误?可以在控制面板/系统/硬件属性/端口中察看串口的号码,设置为一致即可。
2 为何提示烧写成功,目标板运行, 但我的XL2000却没有反应?
检查卡座上的芯片是否89s51? 如果你放入的是仿真监控芯片,或者根本没有放芯片,当然不能运行。
所需要的端口是否经过信号排线正确的连接?用排线引入相应的实验资源才可以看到运行结果。
可能是您的系统没有正确的复位,可以按一下系统的复位键看看。

楼主:
3 在仿真状态下,为何总是不能联机?1 您可能没有正确的安装好USB 驱动,
如果安装正常,系统的: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器中看到以下端口信息,表示系统已经正确的安装了USB驱动。如果没有显示下面的信息,
请你重新安装USB驱动或者换一台电脑安装USB 驱动:
有的时候如果您更换了USB 口也可能需要重新安装USB驱动。

2仿真需要keil uv2 7.0以及以上的版本软件,(有些早期版本的KEIL 不能兼容请谨慎) 并且注意这个软件必须安装在c盘的根目录,不能安装在其他的目录!建立文件的时候,也不要保存在其他的目录,更不要使用中文的文件名和文件夹。
3串口的选择是否正确(如果是新系统没有安装其他usb设备一般是com3)?由于仿真/烧写都需要用到串口,为此:仿真操作时, 必须关闭掉XLISP烧写软件,串口调试等可能用串口的软件。
仿真器是否已经复位?请按一下仿真器的复位键,注意短按一下, 喇叭 “滴”的响一下表示复位ok. 如果是长按3秒以上喇叭“滴滴”响两下,是脱机运行状态并不是复位, 需要重新按复位。

5 检查一下晶体频率设置,至少您要选择一个晶体系统才能运行,如果对此有疑问请您改一个晶体频率。
6检查您的仿真头的方向插入是否正确?特别注意,仿真头的第一脚(红色)对应cpu的第一脚。可以用万用表检查一下。如果插入目标板反了,则系统可能会发热,灯变暗, 请立即调换方向。
7您的目标板可能本身不正常,没有正确的时钟和复位(虽然这些不是仿真器所必需的)您可以用直接烧片的方式运行,如果运行正常,则表示目标板正常。
8被仿真的目标板需要另外供电吗?
仿真头本身可以提供5v500MA的电源供给外部目标板使用,一般情况下已经足够51系统的使用,如果您感觉不够也可以在外部目标板另外供给5V电源并联运行,系统设计了完善的保护,不会导致损坏。
9为何有些端口没有动作?
有可能是仿真头接触不良,最好是打开仿真器的外壳用万用表量一下并自行修复,相信对您不是难事。
10被仿真的目标板的时钟和复位还有效吗?
在使用51TRACER仿真器的时候,目标板的时钟和复位都被仿真器接管,无论目标板是否有时钟和复位。
11为何程序运行不正常?
C51用户请在您的代码的main()函数前面,加上一句: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
ASM汇编用户请将你的主程序跳过中断区直到0050H以后,如: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50H
main:....;程序开始
如果以上设置你没有做,在装载过程中,仿真器会发出“嘀嘀嘀” 的三声短声报警,这时的仿真结果将可能不正确。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CPU的00-40H之间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新的寄存器占用,而不是以前的00-30H,养成良好的程序书写习惯很重要。如果您的程序是30H,请你改为40H或者以后如50h,80h,如果您有所疑问请您仔细参考本光盘的测试程序举例中中的例子,都是修改过的。
12 如果无法确认异常,请在程序下载进去后再长按复位键3秒,程序直接运行,如果脱机运行结果也不正确,请检查您的程序编写的问题。
13仿真的概念就是模拟,51TRACER不能保证完全真实的仿真所有51资源,如果您对仿真的状态有疑问,请您用直接烧片的方式运行。
如果要仿真2051,用户可参考51和2051对应的管脚资料自制一个转接头。一般我们建议您直接用51仿真,编程序时避开2051没有的资源。
(仿真器连接示意图连接USB到电脑,连接仿真头到目标用户板,注意晶体选择到您想要的频率)

4 为何仿真头仿真我自己的电路板不行,仿真本身的资源又可以?
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路板的复位,晶体是否正常, 直接烧片工作正常否?
检查您的仿真头的方向插入是否正确?特别注意,仿真头的第一脚(红色)对应cpu的第一脚。可以用万用表检查一下。

5 如果我想用2051单片机怎么办?
由于2051和s51相比只是少了p0口和p2口,其编程方法,指令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完全可以用s51代替2051来做实验,编程时避开p0,p2口即可。如果必须用2051,那么我们将用优惠的价格供应其他编程器给您。
6 随机配的89s51和书上的89c51是一样的么?
89s51是89c51的升级版本,他们的指令格式完全是兼容的,也完全可以相互替代。并且价格更低,寿命更长。89s51增加了看门狗功能和isp下载功能。

网友A: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