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为12V/2A电源问题???

楼主(2011-10-24):
1.比如(图1)这种,是什么原理呢???具体介绍下几个电路芯片,好吗,谢谢
2.在做这个电源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啊?

要求:价格越低越好,t体积越小越好。

一只小小菜鸟请教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大侠们了

网友A:
1、这种小电源,通常是自振荡反激电路。
2、“外部输入(220V 50HZ 就是普通220V电压输入)”这句话不是问题。
3、“把”必须有对象,否则不是汉语。
4、先弄清楚怎么做,再说注意事项。

楼主:
哦  谢谢 呵呵 打错字了

能具体介绍下吗?

网友B:
这是在找方案啊

楼主:
恩啊   就是方案   菜鸟一个  什么都不懂

网友C:
这种东西现在n多,lz要用的话就直接买电源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自己做,自己做浪费成本,还要抄方案,浪费时间,还要调试,到头来还不知道行不行,还不如去淘宝买一个
5# prodigals

网友D:
不知道这样的电源,1)真的能达到标称值,2)电磁辐射干扰与PWM芯片做的电源相比,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E:
用3843做个小反激就行了

网友F:
自己做可以参考这个,相对于设计和调试都比较简单,就是IC略贵些。
实在搞不定,可以找FAE

楼主:
呵呵呵  这个是做项目的一个部分 必须自己做啊............

网友D:
请教: 与其它反激芯片比较,PKS605这款芯片有什么特色

网友F:
电路简单,
设计相对于都是现成的,
变压器不用自己设计,
一切都是有的,
照猫画虎,
搞不定可以请FAE
比你用什么34063的,方便N多。
(当然这些是对于新手来讲)

网友G:
Powerint上有详细的设计

还有辅助设计的软件 基本上把输出输入搞进去 剩下的都是自动

楼主:
回12L:这个电路貌似好复杂啊? 下面我也找了一个,怎么电路这么复杂哇

网友C:
照着做就可以了,其实不复杂的,呵呵
15# prodigals

网友D:
to 12L jjjyufan
"变压器不用自己设计"是指哪里有做好现成卖的,能告诉在哪里有卖嘛?

网友F:
没有现成卖的,这个都是按手册中的指标数据,提供给变压器厂家,打样的

楼主:
额  这个没有变压器,怎么调试啊?

网友F:
基本不用调试的,按图来,只要变压器按手册来做,一般是一次成功的

楼主:
o ???比如元件的选择啊,什么的  对我这样的菜鸟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啊(前面做过一个就是选择没对。抓破脑皮)

网友F:
按手册提供的器件表来选择,基本都是常规的器件,除了IC 变压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上面不是有规格了么?还要怎么选?

楼主:
我想问下这个电路怎么仿真呢???我要先确定它的正确性啊()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Owne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5959111/QQ/WinTemp/RichOle/D%I0%Q7DUVXML5G{OS021DS.jpg

楼主:
仿真软件里面应该没有这块芯片吧???

网友F:
不用仿真的,PI的手册基本都是正确的
实在要仿真,你到PI上下载PIExpertSuiteSetup.exe设计软件。

楼主:
额  这个是个音频的吧??我就是用那个软件设计了一个,但是好多元件都没买到,而且价格超出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