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脉冲占空比转换0~5V

楼主(2011-10-24):
有一个脉冲信号,幅值12V,频率6.25KHZ,占空比变,其他不变。此信号为输入,经过电路得到输出模拟信号0~5V。请高手们帮忙出一个能够实现此要求的电路,最好是详细一点的,本人对模电十分不熟,所以最好是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更好了!先谢谢大家了!
补充说明:详细说明一下,方波,正脉冲12V负脉冲0V,正脉冲占空比是0~1/4,正脉冲占空比变,我利用简单的两级RC,得到直流电是0~2.5V。但这个无法当成真正的模拟量信号使用。因为外接电路电压值会变。放大到5V的怎么做好?
我想得到的信号是能接到采集卡的标准的模拟量0~5V。

网友A:
“脉冲信号,幅值12V”
应该说明正峰值和负峰值,或者说明是0~12V。
如果是准确的0~12V,要得到0~5V,滤波即可。
因为没有说明占空比变化范围,无法说滤波后需要衰减还是需要放大。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输出一个与占空比成正比的模拟信号?

网友C:
12V脉冲信号转为5v脉冲信号+RC滤波即可。
12V脉冲信号转为5v脉冲信号时,5V输出最好用推挽输出的74HC系列IC,比如74HC00。12V用电阻分压接74HCXX。

网友B:
顶一下,这个我也不会,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我又补充说明了一下,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因为外接电路电压值会变”
看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另外,0~12V脉冲,占空比0~0.25,输出也不应该是0~2.5V,应该是0~3V才对。

楼主:
也不是那么准的12V,11V多点,测量信号最好时2.5V左右。
外加电路,就是当用RC得出2.5V后,我想放大2.5V变成5V,所以加了个放大电路,结果原来2.5V变成1V左右了,而且放大后的输出部分没有值,测不出任何东西。我怀疑是不是整个思路有问题,还是……?

网友A:
8楼:
恐怕是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
把你实验的图贴出来。

楼主:
我不会贴图,RC两级,都是R=10K,C=104的,不知道这样合适不?反正这样出来的挺稳定的在2.5V左右。但是放大电路好像有问题啊!可能是电阻值不合理。我把原来有的一个放大电路直接接上了,所以可能不合适。现在我想求一个把0~2.5V放大成0~5V的放大电路,哪位高手给个图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