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教ise13.1的spi下载

楼主(2011-10-24):
我使用的ISE13.1的IMPACT下拉菜单中没有direct SPI configuration。只有边界扫描。要怎么样才能把程序下载到spi flash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步骤都完成了,就是最后不知道该怎么把程序下到flash中了,没有spi configuration

网友B:
一般都用spi吗?貌似也有用bpi的 据说spi比较快 一个并行一个串行 是么?

网友C:
关键时刻掉链子:lol

网友A:
关键时刻掉链子:lol
引用 网友C:

手里没板,没办法截图。
只能如此了。很简单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网友A:
一般都用spi吗?貌似也有用bpi的 据说spi比较快 一个并行一个串行 是么?
引用 网友B:

BPI快

网友A:
参考下图

网友B:
:lol
对 flash  program 是永久的在那里 对FPGA program 一按复位键就消失
对吗?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嘿嘿 看看明空兄 理解了 可能我表达有点问题吧

网友A:
嘿嘿 看看明空兄 理解了 可能我表达有点问题吧
引用 网友B:

那你在详细点呗。

网友C:
说的是把bit文件下载到不同的地方的问题吧?
一种断电不失效,一种断电就没了

网友A:
说的是把bit文件下载到不同的地方的问题吧?
一种断电不失效,一种断电就没了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还是A兄厉害

网友C:
我只是猜测啊,不知道jak的本意是不是这样:lol

网友C:
明白了。还是A兄厉害
引用 网友A:

猴哥谦虚了

网友A:
猴哥谦虚了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是你谦虚

网友C:
关键是我没有什么值得不谦虚地东西啊

网友B:
我只是猜测啊,不知道jak的本意是不是这样:lol
引用 网友C:
嘿嘿 A兄也明白哦

网友B:
那你在详细点呗。
引用 网友A:
A兄基本上说出了:lol

网友B:
关键是我没有什么值得不谦虚地东西啊
引用 网友C:
:D  A兄不需要谦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了,但是下载失败

网友B:
截图看看 猴哥需要截图

网友D:
受教了  很有体会

网友D:
都是前辈呀

网友E:
我觉得吧 都挺厉害的

网友A:
截图看看 猴哥需要截图
引用 网友B:

哈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flash不能选和我一样的,得选和你自己的一样啊

网友A:
截图看看 猴哥需要截图
引用 网友B:

你懂我~

网友B:
你懂我~
引用 网友A: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