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AD里怎么将不同的网络设置不同的线宽

楼主(2011-10-24):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知道PROTEL99SE里怎么设置不同的网络设置不同的线宽
与LZ一起等待回答

网友B:
AD里的规则可以单独对网咯进行设置。

网友B:
Clearance Constraint
Description Defines the minimum clearance allowed between any two primitive objects on a copper layer. Use this rule to ensure that routing clearances are maintained. Constraints

Minimum Clearance
the value for the minimum clearance required. (Default = 10 mil)
Connective Checking
the scope of the rule with respect to the nets in the design. Can be set to one of the following:

Different Nets Only (default) - constraint is applied between any two primitive object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nets (e.g. two tracks on two different nets)

Same Net Only - constraint is applied between any two primitive objects belonging to the same net (e.g. between a via and pad on the same net)

Any Net - constraint is applied between any two primitive objects belonging to any net in the design. This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of the three options and cover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bjects belonging to the same net or different nets.

Rule Classification Binary How Duplicate Rule Contentions are Resolved All rules are resolved by the priority setting. The system goes through the rules from highest to lowest priority and picks the first one whose scope expression(s) match the object(s) being checked. Rule Application Online DRC, Batch DRC, interactive routing, autorouting and during polygon placement. Notes When defining the constraints for the rule, the Connective Checking option would typically be set to Different Nets Only . An example of when Same Net Only or Any Net could be used is to test for vias being placed too close to pads or other vias on the same net, or any other net. !worddav2efa9613aa2cc25c6eec075bc67f9978.png|height=1,width=368!When defining a clearance rule for a polygon, it is the primitives of the polygon that the rule is actually applied to, rather than the polygon itself. The keyword entry InPolygon (or InPoly )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Full Query in this case, instead of IsPolygon (or IsPoly ). The specific polygon clearance rule must also be given a higher priority than any general clearance rule, if it is to have any effect.

网友C:
AD中,点击Design->Rules... ,弹出PCB Rules and Constrains Editor窗口,窗口左侧选择Design Rules\Electrical\Clearance项,右键选择New Rules,自动添加新的Clearance规则。左键点击新规则,在右侧的界面里,可根据需要,设置线宽的宽度范围和适用范围、设置优先级、更改规则名称等。

网友D:
AD的网络类是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楼主的要求可用这个工具实现。
分类后,将各个类的线宽规则设置一下。
调出手工布线选项设置,将线宽模式设置为rule...
手动布线时,不同的网络就会自动调整线宽了。

网友E(2012-12-07):
关键是我设置了规则,但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