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高手给看看这个电压比较电路

楼主(2011-10-24):
大家给看看,这个电路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好像同相输入是靠R108与R125分压得到的,这样的电路有没有迟滞效果,我怎么没有看到反馈回路

楼主:
问题补充:这个电路是不是单限电压比较器?

网友A:
看你的电路图,2脚输入电压由R104和R29得到,计算值为1.4426V,同相输入端输入电压基本上可以看做是R125左侧的输入,因为R108是1M的,相对于R125差几个数量级呢,也就是说当R125的左侧输入端电压小于1.4426V的时候,比较器1脚输出电源电压,就是8脚的电压,当输入小于1.4426V时,1脚输出0V。希望你能满意

网友A:
前面说错了,输入端大于1.4426V时,输出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