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 英语太烂 求救

楼主(2011-10-24):
TI, ic, shift, IO, ST
L_shr - The L_shr function arithmetically shifts the input variable x right n positions, sign extending the result. If n is negative, the L_shr function arithmetically shifts x left by -n bits, zero filling the least significant bits.
ANSIC prototype: Frac32 L_shr(Frac32 x, Int16 n)
x:Frac32 - The input data value.
n:Int16 - The number of bits to right shift x; n is signed and, if negative, implies a right shift.
Return value:Frac32 - The function returns the value x arithmetically shifted by n bits.

楼主:
Frac32 L_shr(Frac32 x, Int16 n)
不知道这个函数是做啥子用的

楼主:
是不是判断  Frac32 x 最否是负数

网友A:
L_shr - The L_shr function arithmetically shifts the input variable x right n positions, sign extending the result. If n is negative, the L_shr function arithmetically shifts x left by -n bits, zero filling the least significant bits.
L_shr函数将x算术右移n位,并扩展其符号位。如果n为负数,L_shr函数将x算术左移n位,低位补零.

ANSIC prototype: Frac32 L_shr(Frac32 x, Int16 n)
x:Frac32 - The input data value.
n:Int16 - The number of bits to right shift x; n is signed and, if negative, implies a right shift. 红色应该是笔误
Return value:Frac32 - The function returns the value x arithmetically shifted by n bits.

楼主:
并扩展其符号位  这个 不太 明白

网友A:
举个例子,负的16位有符号数, -16
其各位值为
如果不扩展符号位(这个叫逻辑右移),右移后結果为
0111111111111000,32760

如果扩展符号位(这个叫算术右移),右移后結果为。相当于-16/2
1111111111111000,-8

网友B:
危机原理是这么讲的,,,,呵呵,,

网友C:
我也不懂呢

网友D:
我英语也很烂,不过我觉得这个英语好像有点另类。。。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n为负数,L_shr函数将x算术左移n位,低位补零.
那么  最高位的符号位 是不 是 也要 扩展符号位呢?

网友E:
下载个翻译软件部就完了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n为负数,L_shr函数将x算术左移n位,低位补零.
那么  最高位的符号位 是不 是 也要 扩展符号位呢?
引用 楼主:

嗯,这个要不要扩展你可以根据我的例子试试看

网友F:
真的是牛人一推

网友G:
好专业啊

网友H:
就这帖子还上首页???

网友I:
看不懂啊

楼主:
结果是

+16     -16

就是 如果是正数  则 +16/2=8
如果是 -16      则 -16*2=-32

楼主:
其实感觉就是  左移低位 补0   右移高位补0

网友J:
主要是专业英语

网友A:
其实感觉就是  左移低位 补0   右移高位补0
引用 楼主:

看来楼主还是没看明白7楼的东西

网友K:
sign extending the result 应该是有符号扩展的意思吧

楼主:
C语言中的移位操作
C语言中的移位操作,内容不多。不过有些地方你不注意,就疏忽了。
闲话少说,先做两个小题先。
(1)unsigned char x=3;
x<<1是多少?x>>1是多少?

(2)char x=3;
x<<1是多少?x>>1是多少?

(3)char x=-3;
x<<1是多少?x>>1是多少?

3写成二进制数是00000011;-3写成二进制数是(补码)11111101。
程序执行的时候,操作的是数值的编码表示,也就是数值在内存中的二进制表示。比如说,
程序取-3的时候,就去取11111101。

(1)对无符号数3来说,x<<1往左移一位,最左边的位移掉了,最右边的移进来的位补零。变成
00000110,所以结果是6;x>>1往右边移一位,由于是无符号数,所以逻辑右移,最右边一位移掉,
最左边移进来的位补零,变成00000001,所以结果是1。

(2)对于有符号数3来说,x<<1往左移一位,最左边的位移掉了,最右边的移进来的位补零。变成
00000110,所以结果是6;x>>1往右边移一位,由于是有符号数,可能发生逻辑右移,也可能发生算术右移
,这一点,C标准并没有明确地指定是使用逻辑右移还是算术右移。但大多数的机器都使用算术右移,变成
00000001,所以结果还是1。但是请注意,这只是说大多数的机器是这样的,你敢保证自己
不会碰到特殊情况吗?

(3)对于有符号数-3来说,x<<1往左移一位,最左边的位移掉了,最右边的移进来的位补零。变成
11111010,结果是-6。往右移一位,由于是有符号数,可能发生逻辑右移,也可能发生算术右移。
大多数机器使用算术右移,变成11111110,结果是-2。

总结:左移时总是移位和补零。右移时无符号数是移位和补零,此时称为逻辑右移;
而有符号数大多数情况下是移位和补最左边的位(也就是补最高有效位),移几位就补几位,此时称为算术右移。
附打印内存中字节编码的代码:
void print_char(char x)
{
  unsigned char * bp=(unsigned char *)&x;
  int size=sizeof(x);
  for(int i=0; i<size; i++)
       printf("%.2x", bp);
  printf(" ");
}

楼主:
那 这个函数 实现 的功能 其实 是  正数/2    负数*2    的 功能 即  缩小一倍

实现 long 转short

网友L:
顶楼上上。
我们做51实验课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查结果,一般都没有错。
现在新知道了东西“C标准并没有明确地指定是使用逻辑右移还是算术右移。但大多数的机器都使用算术右移,变成00000001,所以结果还是1。但是请注意,这只是说大多数的机器是这样的,你敢保证自己
不会碰到特殊情况吗?”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