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

楼主(2011-10-24):
今天下午测试发现个奇怪现象:
    电路是光耦MOC3083触发晶闸管BTA41,是三相电,输出负载用了灯泡。大约要1000块板,生产好第一遍测试都很好。然后经过清洗、刷三防剂后再测试第2遍,一开始测试大概20块,只有5块好,其它15块输出不受控制,灯泡不该亮却亮了,并且灯泡亮度没有全功率那么亮(输出只有全功率或无功率2种状态,没有数波)。发现这种现象就一直在郁闷查原因,可是过了大约几十分钟,所以板测试都好了,包括前面所说15块。在这期间外围条件都没变,况且有5块测试是好板。
    思考一个下午,没想出个究竟,会不会电网有干扰?只能这么想了。突然想到楼上在装修,用一些电动工具。瞎猜,这个可能应该很小啊。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再找些电动工具来重复一下故障

网友B:
没有电路不好分析。三相移相触发星形无中线比较难,特别是有干扰的时候。
但是3083是过零触发,应该容易一些。

网友C:
清洗烘干刷漆不要急。

网友D:
电路设计不合理?PCB板有点点漏电就出问题了,相对尽可能要相对大一些的驱动才能控制才好

网友E: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也做过测试。电动工具有一定影响,不过不知道你的电路是否在承受范围。

网友F:
三相不平衡吧

网友G:
等待结果

网友H:
干扰是可能的,但从楼主的描述看,漆未干导致的绝缘电阻不足更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