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前端保护与缓冲电路图,请大侠们拍砖!

楼主(2011-10-24):
该电路应用2中情况:1、测量0~3V信号,频率500KHZ以内;2、测量0~5KHZ的频率型信号。采用如图方式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利用AD软件算法实现在不改变硬件的情况下对两类不同信号的测量。尤其是在频率测量时,电压经常会超出3V。选择LM358是因为5V供电时,它的输出范围基本符合STM32  AD输入电压要求。另外,我也测试了SGM358,和STM32公用电源,效果还可以。只是SGM358比较娇气,很容易受静电破坏。

楼主:
欢迎拍砖!

网友A:
LM358运放相对比较烂,不知道AD是多少位的,采样准确度需要多少. 一般建议用OP07(频率/速度不高/快时候)

网友B:
R12,C12的低通滤波意义不大。建议去掉或减小C值。

楼主:
R12,C12的低通滤波意义不大。建议去掉或减小C值。
引用 网友B:

corset 说得对,低通意义不大,LM358带宽才1M

回:nongfuxu,AD是STM32自带的,12位,1Mhz。

楼主:
PS:在“贴一个我设计的AD输入保护电路”各路大侠有较多的论述,我在研读。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E6%8A%A4&page=1

楼主:
R6选择多大的电阻呢?3V稳压管的漏电流可是不小啊

网友C:
听人说RC放在跟随器后比较好,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楼主:
在考虑放弃这种方案,稳压管真的不能让人省心

网友D:
稳压管这个场合用不太合适,输入电压大后,稳压管有100uA的漏电了流,电阻R6上的压降100uA*470Ω=47mV,还有个问题就是,当你输入电压低时,R6限流后的电流达不到稳压管要求的100uA,这个时候稳压管得到的电压就很随意了(但肯定是小于他的额定电压),假设为Vz1,当然如果你电阻R6选得恰当恰好Vin<Vz1,这个时候不对你输入信号产生钳位,如果不恰当就麻烦了

楼主:
而且,稳压管的离散性较大,昨天测了一下ST     3v稳压管,10mA电流,稳压管电压3.5~3.8都有。但是哪种方案能更好的解决运放和AD输入端保护问题呢?普通二极管(4148,或者齐纳5819)又会叠加管压降,看来是不太好选啊

网友E(2012-03-23):
稳压管漏电流对测量精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