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PI+DMA传送16帧长度数据

楼主(2011-10-24):
今天用STM32的SPI+DMA 传送帧长度为8的数据正常,但是配置成帧长度为16时就出问题了..看datasheet.上面说SPI的移位寄存器为8位的,那怎么传送16位甚至32位的数据????  求解!!!

楼主:
没大神给指点一下么??

网友A:
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过 现象跟你的是一样的 后来只好放弃16位啦

网友B:
出什么问题?

网友C:
没说清楚出什么问题,不好指点啊

楼主:
SPI 接口外挂SPI Flash 用来存储在送TFT_LCD 显示的图片.TFT是RGB565的..但SPI Flash 是8位的.我的目前解决办法是 把SPI Flash 数据DMA送进RAM 拼成16位的后再DMA 送TFT的GRAM.!!!.. 能不能给个更好的Idea...

网友B:
你到底是要解决出现的问题,还是来求方案的?

楼主:
开始是想解决问题,现在想大神给个更好的方案,呵呵..

网友A(2011-11-28):
将spi传输帧 配置为16位,即每次传输16位 就会丢数据

网友B:
作为SPI传输,传送一个16位或32位数据,与传送2个8位或4个8位的数据是没有分别的。

不知道LZ的难点在哪里?

网友D(2014-11-11):
楼主怎么搞定的 啊?能不能教教我呢?我也碰到这类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