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PLC需要学一门高级语言 VC,VB哪个好点,望指点

楼主(2011-10-24):
学单片机PLC需要学一门高级语言 VC,VB哪个好点,望大哥大姐们指点。谢谢。
我是学自动化的,大三的学生,参加过大学生电子大赛,有一定的单片机基础,想自学这方面的东西,希望前辈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VC吧,想做上位机吗?

网友B:
如果只是单纯做windows上的应用程序,建议使用vb.net,简单易学,快速建立信心;
VC++的性价比太低;
如果有C/C++基础的话,可以考虑C++ BUILDER(不过现在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
不建议学习vb 6.0,微软已经不维护了。

网友C:
学单片机PLC, 有 C 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D:
VC吧,VB太狭隘

网友E:
我想问问在校期间能考些什么有用的证书呢?我也是大三的学生专业和楼主基本一样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希望有人指点      自学考试类别   谢谢!

网友F:
什么叫单片机PLC?
PLC不需要高级语言,会LAD/STL,和单片机不是一回事,是两个方向。
如果目标是工控,那可以学VB,可能会用到VBScript。

单片机现在都是纯C就行了,上位机大型程序必须VC / 小程序可以用VB。
那些什么串口收发、绘制温度的小玩意,VB足矣。
但是大型程序,比如需要数据库支持,VB不太合适!
VC不好入门(3个月左右),VB比较简单(1个月左右)。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如果将来方向就是电气自动化,做PLC相关的,可以参加三菱或者GE的PLC培训。

网友E:
可是我还在学校啊!走不了,你说的是那总培训班是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可是我还在学校啊!走不了,你说的是那总培训班是吧?

网友G(2014-04-10):
PLC不需要高级语言,会LAD/STL,和单片机不是一回事,是两个方向。
如果目标是工控,那可以学VB,可能会用到VB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