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压缩机

楼主(2011-10-24):
用普通继电器控制压缩机的启动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因为启动电流大而损坏?

网友A:
用电流合适的普通继电器。

楼主:
一般压缩机启动时电流很大,主要是在启动瞬间,不知道继电器能不能受得了,触点会不会被融掉……?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C:
空调压缩机就是用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D:
继电器的触点容量是写有瞬时和长时两种的

楼主:
如果继电器的触点容量达不到要求,可不可以通过调整压缩机的启动点来避免继电器损坏,比如说,我让压缩机始终在过零点的时候启动(即过零的时候动作继电器或者说使继电器刚好在过零点触点闭合)。 目的在于,避免触点闭合时产生火花?
这个设想能否实现?

网友E:
1-2匹的空调大多是用继电器,3-5匹的一般会用接触器,其实是一样的,触点电流大一些而已.

网友F:
选择合适的继电器型号就没问题,这是传统用法,有上百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