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个漏极电流的方向

楼主(2011-10-24):
问题出处:拉扎维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第三章 单级放大器 P48
求图中的两个漏极电流的方向,书上说Id1=|Id2|,请问这个意思是说Id1=Id2还是Id1=-Id2,Id1和Id2分别是向上还是向下?为什么?

楼主:
我的理解是Id2向下,Id1向下,即Id1=Id2,同向,是这样吗?

网友A:
注意下标d是小写表示交流小信号。所以是相反的。跟直流偏置电流注意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我疏忽了,书上写的是ID1=|ID2|,是大写的角标

网友A:
直流偏置当然是相同的。由VDD流向GND。PMOS之所以加绝对值是因为它的偏置电流由源极流向漏极,而NMOS反之。其实这个ID更多的时候是写成IDS的,D在前S在后。
学过电路分析若问这种问题则有点不应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科学计算机的,电子方面只看过数电模电基础和数模cmos的IC设计,真没学过电路分析,可否给推荐两本?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当搜之

网友B:
可以在模电书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