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机器人,怎么通过H桥给电机发零速度,将其锁死?

楼主(2011-10-24):
如题,已经能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就是无法将其锁死,求有经验的大侠相助,谢谢~!

网友A:
将电机驱动的使能端打开。比如PWM=1;
要锁死电机也就是制动!单片机接电机驱动板的IO口同时输出为0
比如
sbit motoA1=P1^0;
sbit motoA2=P1^1;
PWM=1;
motoA1=motoA2=0;
相当于要将的电机的两个端短路。就能实现制动!

楼主(2012-02-26):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问题好久了,没来得及看你的帖子就放弃了,换了有刷电机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