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v5板子上的LCD怎么用

楼主(2011-10-24):
急急急:我的开发板上有块lcd,但是不知怎么用,添加ip的时候也没有lcd这个选项啊,我的是ML505的开发板

楼主:
上边是我的板子的图片

网友A:
自己搜索一下LCD1602的资料,就是一般的1602
这个很多人问过了,你搜一下论坛吧

网友B:
这个lcd应该有参考设计吧,一般都有

网友C:
http://china.xilinx.com/products ... ference_designs.htm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 ML505 Lab Resources (ZIP)

网友D:
这个lcd应该有参考设计吧,一般都有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嘛。

网友E:
是四位数据线用法 可以自己先定义一个IP核来控制LCD

网友F:
数据手册好好看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