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变压器次级线圈电阻计算公式

楼主(2011-10-24):
对于变压器的次级输出情况,我一般使用以下简化的方法:不考虑次级线圈的电感效应:R=(空载电压-满载电压)/满载电流,用该公式得到的次级电阻,应该是在满载电流情况下的次级线圈电阻,此时,由于变压器次级满载,电流最大,发热最厉害,因此由该式得到的次级线圈电阻比常温下要大,但对于一般的计算,误差应该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知道我这样的简化处理,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不考虑温度变化,你这样计算也不对。
应该将初级电阻也考虑在内。
满载时,初级电感两端电压并非电源电压,而是电源电压减去初级绕组电阻压降(假定电阻性负载)。

楼主:
恩,MAYCHANG大哥提醒的对,在满载情况下,变压器初级电压由于初级线圈电阻的影响,电压应该是最低的,通过变压器耦合,到次级线圈的输出电压此时也是最低的,我现在不确定的一点是,不考虑初级电阻对次级电阻计算的影响大吗?(普通变压器情况下,不考虑变压器初级电阻过大和过小情况)

网友A:
3楼:
通常双绕组变压器,次级绕线电阻折合到初级后,与初级绕线电阻相等或者差不多。
那么如你首帖计算,满载时的电压降落就少算了一半。

楼主:
MAYCHANG大哥在三楼的回复,我不是很理解,按照我首贴的公式:次级线圈电阻=(次级空载输出电压-次级满载输出电压)/输出满载电流,这个公式确实如MAYCCHANG大哥在二楼所说,忽略了初级电阻的影响,因为,空载情况下,初级线圈两端电压=(电源电压-励磁电流*初级线圈电阻),由于励磁电流很小,可以忽略,故此时初级线圈两端电压等价于电源电压,此时次级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匝数比,而在满载情况下,初级电流为励磁电流和去磁电流之和,其中去磁电流=满载电流/匝数比,同样忽略励磁电流,此时次级线圈两端的电压=电源电压-去磁电流*初级电阻,而次级输出电压=初级线圈两端的电压/匝数比-满载电流*次级线圈电阻,而我在首贴中的公式引入误差的地方是用次级空载输出电压代替了在满载情况下实际的次级感应电压(该电压=(电源电压-去磁电流*初级电阻)/匝数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