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18B20未接入状态?或损坏?

楼主(2011-10-24):
测温电路使用了18B20,但是,当未接入时,读出数据为85.0,而不是0,怎样判断18B20未接,或损坏?

楼主:
没有人回复?过来人讲讲啊。

网友A:
判断应答信号即可

网友B:
判断应答信号
超时就认为未接,或损坏
我就是这么干的,效果不错!
不过刚上电第一次读出的数据总是85度,以后就正常了
不明白

网友C:
测温电路使用了18B20,当未接入时,读出数据为85.0
                                     ^^^^^^^^^^^^^^这怎么可能呢?没有接18B20时,引脚一直是高电平,结果不能是85,只能是0xFF。

如果18B20坏了,一般读出的值为0xFF或0。

网友D:
测温电路使用了18B20,当未接入时,读出数据为85.0
  这是protues仿真里的吧,实际电路没有的

网友E:
看资料里初始化过程,没应答信号即判断为器件故障或损坏...

网友F:
判断ROM也可以吧

楼主:
我分别用了两个小计,解决了
1,初次读数出来是352=10进制是85.0°,以后每次读数都正确,我就先读一次,不显示,不使用,再读一次,再作有效数据处理。
2,判断没接,我就将读出来的数,先判断零下,再将大于4E2=125.0°的数据认为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