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看UCOS向51移植!匠人们来讨论下!踊跃点!

楼主(2011-10-24):
我一直很纳闷,如果用AT89C51 或者STC的51能跑起来么UCOS?
匠人们来讨论学习下?

网友A:
不过不建议在51上移植UCOS

网友B:
AT89C51 就算了吧 你的外挂个 RAM, 够麻烦的
STC 的51,利用内部的 1k 扩展 RAM, 紧张了点,倒还可以试试
网上有很多移植的例子,ucos 的官网也有,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C:
摩托变蜗牛

网友D:
ayb_ice 的说法很形象。

51的存储结构和寻址方式是 os 的克星,摩托效率的sp竟然是8bit, 而如果使用外部数据区,8051只能用 dptr 这种蜗牛方式。

网友E:
找歪歪N久前的**。

网友F:
只要RAM大点(1kB或以上)51跑UCOS也无不可,就看用的任务多少(3、5个任务应该行),另外queue之类的少用,最后任务切换别那么频繁(20ms~50ms应该可以)。

网友G:
匠人们,什么时候匠人也曾复数了

楼主:
我只是学习的时候在想这个问题。那给51外面挂个64K的RAM呢!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吧!
这个只是学习的初步么。熟悉下移植过程!玩通了在ARM7上玩玩!匠人我觉得吧,不只一个么!哈哈

网友H:
我是新手,我想问应该怎么移植呢?不是已经固化的系统吗?

楼主:
通过改写一小部分与你要移植的CPU相关的程序,然后和UCOS的系统代码一块编译出HEX,文件下载到处理器中!移植部分就是为了封装你的CPU,使UCOS与你的CPU无关!只是个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