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哪能搞到这个HUB

楼主(2011-10-24):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有两个上行口的hub,疑问是两个上行口能同时工作?
usb的主只能有一个

楼主:
分着工作就可以。HUB装在机箱里,机箱的前后面板各有一个上行口,都可以接主机,这样方便使用,容易连接。如果同时接了(一般不会这么干),其中一个优先,另外一个不工作。

可能是HUB芯片上电太快了,比继电器上电快,改改应该能好。

网友B:
另一个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