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升压电路导致单片机复位,请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1-10-24):
我用34063将13V电压升压到22V,负载电流0.5A左右,发现在开关负载工作时,有时候会导致单片机复位,去掉34063的升压,直接给负载供电,同样操作,则无复位现象。麻烦大家帮忙看看为何会这样?是否升压电路参数设计不合理?下面是图。

网友A:
你这电路能工作么?哪来的电路图啊?

网友B:
加大C16的电容值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看错了,你的电路怎么就从右到左呢?呵呵

网友C:
你的供电电源容量是否足够?

网友C:
怀疑瞬时供电电源压降引起复位

楼主:
供电电源容量应该没问题,直接给负载供电则正常。6楼说的瞬时压降导致的,感觉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单片机复位,得看单片机硬件抗干扰电路了.
开关电源这边的话,主要是减少它的电磁辐射,切断它的传导干扰路径了.
怎样减少开关电源的EMC,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供你参考. 我要说一点的话,就是让开关电源尽可能工作在CCM模式下.

楼主:
嗯,多谢楼上的,增强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基本解决了问题。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