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2最小系统两线下载下部进去程序?

楼主(2011-10-24):
自己做个最小系统焊上芯片之后,下载不进去程序,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我只焊接了复位部分和供电部分。最小系统的电阻选择47k与2.2nf的,没焊接外部晶振。下载后,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请具体讲讲你的情况,比方说什么下载器,什么下载软件

网友B:
应该把你的电路图片发上来,这样大家才能帮忙找到错误所在啊~

网友C:
还有用的哪款单片机?

网友D:
坐等结果。

网友E:
你用IAR5.20或以上版本就可以了,新出货的430F2132不支持老版本的IAR

楼主:
下载时,有个提示是否更新,我更新一下,下进去了,我用的是USB那中下载器,然后又转成两线下载方式了,谢谢!:D

网友:
USB版的BSL下载
呵呵

网友F:
和我一样的,看看usb编程器说明,什么电容该接或是不该接的。
能下,能仿真。

网友G(2013-05-04):
我的硬件焊出来了,别人的版本和我的一样,别人的可以连接上,我的连上也是这个错误

网友H:
电源不稳当吧。

网友I:
发个原理图,大家帮你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