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牛人,电路要开2次,更新1

楼主(2011-10-25):
单片机连个12864的屏,
开机单片机无**常工作,屏不出字
断电马上在开就好了,一切正常,
过会在开不能工作
或断电时用镊子把输入端正负级短路一下在开,不能正常工作
还有个方法,把连接晶振的2个单片机脚短路一下,也开始运行

求指导啊
更换晶振,电容无效,检查连接等也是对的

网友A:
可能是LCM驱动的复位部分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先搞明白是单片机无法工作还是液晶无法工作。

网友C:
嗯,LCM 复位逻辑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开机一次后,手动给 LCM 个复位信号试试,不过还要重新执行初始化程序。
最终的办法,LCM 的复位信号也控制起来,上电延时,再复位,然后再显示。

网友D:
晶振,那里的两个小瓷片,换大点。以前我遇到过。

楼主:
晶振,那里的两个小瓷片,换大点。以前我遇到过。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试了,无效,
下午去看看大家说的LCM

楼主:
可能是LCM驱动的复位部分程序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带电状态短路下接晶振的单片机2脚就好了呢?

网友A:
估计你的LCM复位时序有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要连续开2次的现象,MCU复位使得LCM复位程序执行了2次,也基本等同连续上电2次。
这种情况多半是LCM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
估计你的LCM复位时序有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要连续开2次的现象,MCU复位使得LCM复位程序执行了2次,也基本等同连续上电2次。
这种情况多半是LCM驱动程序问题。 ...
引用 网友A:

试了,把屏低电平复位,我直接连到地/负极/,可见屏有复位动作,但还是不显示字符

应该能确定是单片机没工作了吧

网友E:
重点检查复位电路和MCU本振电路,前者可以通过上电后人工复位来判断,后者可以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

网友A:
MCU是否工作可以随便拿个IO,不停地翻转状态就能有效地显示MCU是否工作了。
你把LCM硬件复位还是不够的,还要对LCM寄存器初始化才行,具体要看你的LCM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楼主:
MCU是否工作可以随便拿个IO,不停地翻转状态就能有效地显示MCU是否工作了。
你把LCM硬件复位还是不够的,还要对LCM寄存器初始化才行,具体要看你的LCM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
引用 网友A:

xiexie 我漏说了一点,
电路板确实有一脚是不停的反转状态此脚对应LED正常时闪烁,
故障时此LED不闪,
把接晶振的2脚短路一下,LED也闪了,屏也正常了

网友A:
12# lf626384 这能说明MCU没有工作,检查晶振电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