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这个电路来给Pt100做恒流源,是否可取?

楼主(2011-10-25):
(图片)

网友A:
可以。注意U2A的+输入最好加个10k电阻,起静电保护作用。

网友B:
别啊, 用lm358这样的运放做精密恒流源!

楼主:
别啊, 用lm358这样的运放做精密恒流源!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好用的,好买的运放替代吗?推荐几个吧

网友B:
用精密运放,有许多型号

网友C:
干嘛要做恒流源给PT100?

网友D:
看来是OUT了,居然看不懂这个恒流电路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
不知道恒流源的精度要求多少?
一般来说,没必要用精密运放,LM358,偏置电流50nA左右,应该符合要求了

网友B:
:)
还是建议用精密运放,所谓好马配好鞍. 既然用恒流源来测铂电阻,就不要省那几毛钱了.

网友F:
其实不用恒流源激励一样可以,但既然用恒流源,就要用精密运放

楼主:
不用恒流源怎么做呢?
直接像测热敏电阻那样,分压,这样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B:
1)建议用单运放,外加一个NPN,比较省钱,电路也直观.
2)测100欧姆电阻,也可以用双臂电桥那样的方法,或半桥法来测量.

楼主:
1)建议用单运放,外加一个NPN,比较省钱,电路也直观.
2)测100欧姆电阻,也可以用双臂电桥那样的方法,或半桥法来测量.
引用 网友B:

刚玩这玩意,求电路,呵

网友G:
个人认为:
1、LM358可以用,要求高的话,最好先测一下失调电压。
2、似乎不应该加U2A,那样有时不稳定,可能易受干扰,没试过。
3、Rref应该使用猛铜电阻,并经老化处理。

网友F:
可以按13楼的2)搭电路

楼主:
似乎用TL431做恒流会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