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疑问求帮助

楼主(2011-10-25):
为什么电源电压符合功放要求,电源电流小,功放两端电压就会下降呢·?
有师傅说电压都降到内阻上了?不是电流越大内阻上的电压越高吗?
内阻小应该压降也小啊·

网友A:
re LZ:

实际电源内都存在内阻,所谓“电源电流小”意指其内阻比较大(即为输出所需电压其电流必须较小)。所以,你这是电源输出功率和功放的功率不匹配所造成的结果(电源功率严重小于功放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负载电压下降呢?

网友A:
to 3L:

具体可以测量一下电源电压。如果电源电压降低了,则说明电源功率不够(即内阻比较大);若不是电源问题,再查它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