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MC34063制作DC/DC电源求助

楼主(2011-10-25):
1 .输入 9V ,输出 2 ~ 5V 可调,输出功率 ≥ 1W ,纹波 ≤ 50mV
2 .输入 9V ,输出 12V ~ 2V 可调,输出功率 ≥ 0.5W ,纹波 ≤ 100mV
3 . (扩展 ) :输出电压范围数控可调,可以用键盘设定
4 . (扩展 ) :显示实际的输出电压
5 . (扩展 ) :输电压设定掉电保持

我是一个新手菜鸟啊!!!老师给了一个任务,感觉无从下手!
渴望老手们帮助我一下,指点指点,给我点思路啊!!!!

网友A:
毕业设计?我建议你一步一步调,先调好输入输出能工作先,然后再对扩展进行调试

网友B:
这个需要对PWM控制好,很简单的,官方给的文档,是条件电阻比值,设定输出电压,还有一个电阻设定输出电流的,好好看看参数设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毕业设计。。。是一个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根据MC34063降压的电路和规格说明上的参数说明在仿真软件上调试?

网友C:
5楼:
很简单的电路,没有必要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