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8013端点批量FIFO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固件中设置端点2为IN端点,512字节的双缓冲模式,如果配置的EP2BCH = 0x02;EP2BCL =0x00;那么上位机以512字节的方式发送两次之后就会提示发送失败,并且得到的数据仍然是以前的FIFO里面的数据,如果EP2BCH = 0x01;EP2BCL =0xff;那么不管发送多少次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求大侠解释,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下:我刚才又重新设置了EP2BCH,EP2BCL,发现不管EP2BCH是否为0,只要EP2BCL里面有值(这个值随便是多少,只要不为0),那么上位机发送的512字节的数据都能正确的保存在EP2FIFOBUF中。

网友A:
上位机给IN端点发送数据,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B(2012-07-17):
IN 是下位机上传给上位机的端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