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同相的Ro是平衡电阻还是限流电阻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10-25):
同相和反向其实有很大的区别,是效果的差异,而不仅仅一个反向一个正向和放大倍数的算法不同,再次恳请参与交流。

网友A:
re LZ:

首先不明白你的R0代表什么,输出阻抗?不象。

按上下文理解RO(下面用Rc表示,以区别输出阻抗)应该指的是运放正输入端的偏置电流补偿电阻(称平衡电阻也行)。

Rc的确定其实很简单,假设正负端偏置电流一致(忽略失调电流),令输入输出都为零,显然Rc必须取R1||Rf才能成立。这个条件对于正负比例放大器都是一样的。

楼主:
3# HWM  刚刚画了一个图,放大50倍,Ro是正相端的电阻。

楼主:
3# HWM  恩,请问放大50倍,是用R2=10K,Rf=500K好,还是R2=1K,Rf=50K好呢(平衡电阻相对应也变化),为什么呢。

网友A:
to LZ:

R2和Rf的具体取值还需考虑信号源阻抗和运放功耗,在满足条件的范围内尽量取小值。R0当然也应随之变化。

楼主:
3# HWM  发现传感器的工作电压越低越好,这样才能最大幅度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