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Used Layers on无法选中底层(Bottom Layer)

楼主(2011-10-25):
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中画了一个双面板。Used Layers on无法选中底层(Bottom Layer)总是选 不中,每次选中,确定之后又会自动取消。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把底层显示关掉了吧,在PCB中,按下L键,将底层打钩

网友B:
:handshake  多向有经验的工程师学习学习!

楼主:
下面标签是 Used Layers On。我发投板时没注意这里。板子做回来发现做成了单面板。制板商解释说是因为我的“有用层”没有选中底层,所以他们就不会做上底层。请教是他们说的原因吗?如里是,我要怎么样才能选中呢?板子底层是有元件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不应该啊,软件默认就是双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