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为什么中断向量超过允许范围

楼主(2011-10-25):
各位老师,ATMEGA64用codevision编写ADC的中断程序,他的中断向量我查表是22,但我在编译的时候,警告说中断向量超过允许范围请问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芯片的型号设置错了,或者 codevision 不支持?

楼主:
型号我看了没有设置错我不知道2楼老师所说的设置有几个地方,CODEVISION ,我的版本是1,.25.5standed如果不支持是提高版本,还是更换编程环境?谢谢

网友A:
我已经好久不用 CODEVISION 了, 具体问题说不太上, 抱歉.
我现在 AVR 上用 GCC.

网友B:
有可能是link文件中中断定位地址的问题,在IAR中遇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