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请前辈们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10-25):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业?运放组成的是积分电路吗?

楼主:
额,是“有什么作用?”        自己顶顶。。

网友A:
RC低通加“积分”,但由于无“泄露”只要有微小的直流成分(如偏置和失调)都将积分“出界”。

楼主:
感谢 HWM 前辈,您能给我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A:
to 4L:

前面整个一串电阻到C1(含C1)就是RC低通滤波,注意这个RC无源低通是带有负载的(后面的R7)。其后(C1后面)就是个有源积分加比例(注意反馈电路中的RC)电路。由于C2无并联泄漏电阻,积分输出将会趋向饱和。关于积分电路,注意C的电荷和电压的关系V = Q / C,而电荷Q是电流的积分。

楼主:
改变可变电阻R4的值,电路会有什么响应?
   是 “假如R4向上移动一段,输出是逐渐变小后稳定” 吗?

网友A:
to 8L:

有个“中点”,若高于它(电位器上移),输出将向负电源移动最终至负电源附近饱和;或低于它(电位器下移),输出将向正电源移动最终至正电源附近饱和。

楼主:
再次 感谢HWM 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