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脉冲调制电路

楼主(2011-10-25):
1.1
技术要求
射频信号的频率范围为(900MHZ左右)。两个射频模块用射频电缆连接,分为主模块与从模块。从模块没有工作电源,主模块需要将电压加载到射频电缆上。并且主模块与从模块之间需要进行通信,两个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用脉冲调制技术,脉冲信号需要加载到射频电缆上。在射频电缆上同时有三种信号的传输。
1、
主模块将电压加载到射频电缆上。电压在两个模块不通信的时候为4.9V左右。
2、
从模块将在射频电缆上获得工作电压。
3、
主模块需要将数据通过脉冲调制技术加载到射频电缆上,并且能被从模块识别。
4、
从模块需要将数据通过脉冲调制技术加载到射频电缆上,并且能被主模块识别。
5、
在电缆上传输射频信号的时候,不能对两个模块之间的通信造成干扰。
    有兴趣的朋友帮我提供一个思路,我们可以外包出来做。 本人QQ626869553
压迫

网友A:
做过47M以下和47M~870M分离的。
你的PWM周期多少?因为不同峰值检波的指标,的电路不一样。

网友B:
感觉通讯和电源部分的难度不大,参考电话共电的原理或载波通信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脉冲主要是通信用的  检测下降沿出现的时间来判断是0还是1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能帮我设计一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B:
5# xukuoye123 你太直接了啊;
我只能给你提建议,是否有用还是要你自己看啊;
每个项目都有具体的需求,需要详细的参数和深入的沟通,不是一个简单的电路就能通吃的,要根据情况做设计和调整的,要不然要我们干啥?买个电路图集抄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