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典型的基于RS232的通讯协议

楼主(2011-10-25):
不知道这样问是否合适 RS232在工业应用上是否有类似于IIC或者CAN之类的典型用户协议  或者有没有一些常用的协议设计方法?

楼主:
一帧8位数据的常用工业用户协议还有那些?

网友A:
协议可以承载的物理层很多,但232没有什么特殊或者主流的通讯协议,232主要用于点对点通讯,协议在此并非必须,一般加上侦错重发机制就足够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就跟问有什么波形的信号是基于电线穿输的一样。

楼主:
那有没有什么介绍如何设计用户层通信协议的书或者资料呢?
还是一般都按最普通的 地址位 控制位 数据位 在组成8位一帧 几帧做一个mail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