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个PCB板子都这么难,谢谢pa2792版主指导,这次应该可以了

楼主:
铺铜 底层 完整 顶层

软件:Protel99SE

我本弄单片机,大家给点建议,我想换画板软件,以前很少画板,对这块不太熟

:)

网友A(2011-10-25):
能用99画出这水平,已经不错了
如果你换用ALLEGRO ,那就以后都不会碰99了,至少拉线是非常爽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LEGRO有**版的下载不,提供个网址呀

网友B:
学生画的吧,没有工艺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生画的?工艺边?何解???:o

网友C:
惭愧一下,这画得挺好的了。。。。。。

网友A:
cadence 16.5 下载地址,我刚传完的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79749&page=1#pid1954903

网友D:
那些铜上再加一些地孔

网友E:
板子很不错了。能达到这水平,比我强悍了!
:victory:

网友E:
晶振的位置可以挪动下,这样就可以做到晶振两根线比较对称,普通数据线的VIA是否大了点?
MCU的电源线可以加大点到焊盘处再缩小。

网友F:
工艺边
对于元件外侧距板边缘小于3mm的PCB板必须加工艺边.
机械焊时需要二边5mm留边!

网友G:
生手请教下:请问布线层形成比较多的锐角会引发干扰吗?还有蓝色的那个层有个小环路(在图的中下位置)这样合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普通数据线的VIA我用的是30/16MIL,电源和地的都是40/20,主电源和地的是50/28,有个别大的,为了减少干扰,我故意把晶振前留出一片空地的,谢谢版主教导: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地孔我覆铜后加了一些,不到10个,感觉是有点少,谢谢版主提醒: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当感谢,等公司这个STM32项目做好后我就来看看PADS,AD看起来也不错:)

楼主:
关于尖角:从物理学的角度讲,铜皮容易翘起剥落,从电磁学的角度讲,尖端好比一个天线,会产生较大的电磁干扰,所以尽量避免直角,更不能锐角
回复 网友G:
关于电源回路问题:避免主电源大回路,分支有些走线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说画板要细心,就说这么多:handshake

网友H:
只能说 一般。板子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