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一下鼠标怎么使用绝对坐标移动.

楼主(2011-10-25):
请问一下鼠标怎么使用绝对坐标移动.
做了个串口鼠标玩玩.但是数据使用的是相对坐标..请问怎么使用绝对坐标使它移动..
求高手解决~!!!

网友A:
PC机的鼠标是使用相对坐标。如果你把串口鼠标接入到自己的系统,那应该可以使用绝对坐标

网友B:
鼠标就是使用相对坐标移动的。 它的原理就没有办法做到绝对。
    即使鼠标记录下移动位置并自己计算出绝对位置,手会提起鼠标到别的位置再放下来的,这时候,记录的位置就失效了。再说要绝对位置,还有0位校准的问题要实现。
    另外一个可能,在鼠标垫上做手脚,记录下绝对地址信息,鼠标光学处理直接读取这个信息。不过这样做的成本不是一般的高了。

网友C:
串口鼠标?现在还有电脑用串口鼠标吗?

记得十几年前,有个项目想用串口鼠标,那个时候就已经很难买到了,不是PS2的就是USB的;

现在哪里还在用串口鼠标?

楼主:
那么单片机怎么用串口用HID协议和PC通信呢

网友D(2013-06-26):
引用 网友B:
鼠标就是使用相对坐标移动的。 它的原理就没有办法做到绝对。
    即使鼠标记录下移动位置并自己计算出绝对 ...

在鼠标垫上做,那不就成了触摸板了吗?

网友E:
不是很了解   帮楼主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