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路发烫请教

楼主(2011-10-25):
大家好,最近我在使用DCDC芯片时遇到了一个难处
DCDC使用的是TI的TPS65252,但是5块板中有2块的此电源转换出很烫,但是输出电压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5块板中的另外3块石正常的。
谢谢

网友A:
芯片底下接地焊接不牢靠,散热不良 吹下 即可

楼主:
刚才又看了一下,芯片周围的电容 电阻部分也比较烫,不知此处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B:
有没有看下,后面的负载电流是不是比正常的3个板子电流大呢,导致功耗大了,出现发热现在

网友C:
检查焊接和电路中关键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