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鼠标怎么使用绝对坐标移动.

楼主(2011-10-25):
(无正文)

网友A:
鼠标输入的应该是位移(即移动多少),因此其本身就只能输入相对量。坐标原点(绝对位置)应该是软件程序确定的。

网友B:
USB鼠标可以改描述符里,使其用绝对坐标的方式
但不知道串口的要如何做

网友C:
串口的好象不行,改玩USB吧~~~USB可以用绝对坐标。

网友D:
我觉得关键在于绝对坐标如何获得的问题

网友A:
按一般鼠标的机构(相对移动量输入),无论是232或USB都应该不能给出绝对位置信息。若有类似坐标输入仪的点输入设备的话,无论是那种串口输入原则上都行。

楼主:
但是很多红外屏都是用没USB模块的单片机做得。。他们怎么做到鼠标定位的呢

楼主:
顺便弱弱的问一下...使用串口能用HID协议和PC通信么?

网友B:
但是很多红外屏都是用没USB模块的单片机做得。。他们怎么做到鼠标定位的呢
引用 楼主:

楼主是在做触摸屏?
串口不能用HID协议,但是写一个驱动就可以了
微软的DDK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楼主:
是的。。本想用串口鼠标试试的。但是发现不行。。你能把相关资料发给我吗?感激不尽啊。609725700@qq.com

网友B:
资料我没有
你在微软官网下个DDK,找里面叫WACOM的例子就可以了

楼主:
恩恩...非常感谢..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继续提问..

楼主:
串口的好象不行,改玩USB吧~~~USB可以用绝对坐标。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的单片机上只有串口。没带USB模块。那怎么办。

网友E:
触摸屏跟鼠标不一样的。

网友E:
触摸屏可以飞起来按一个点。鼠标可以吗?

楼主:
恩恩。谢谢楼上的解答.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单片机的串口让电脑看成USB口.

网友F:
串口肯定能做鼠标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用串口转USB的线可以吧

楼主:
那个是不行的..有做过触屏的高手和我说应该用USB接口芯片.

网友H(2013-06-25):
看着帖子已经结贴,没看到怎么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