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18 中怎样初始化EEPROM

楼主(2011-10-25):
最近在用PIC18F25K22,编译器使用的是MCC18
但是没有找到初始化EEPROM的方法
请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楼主:
已经查到了 结贴 呵呵

网友A:
根据通常的经验方法:
直接在MCC18的编译器帮助手册搜索eeprom,然后看看哪个是做赋值操作的就应该知道了。

楼主:
根据通常的经验方法:
直接在MCC18的编译器帮助手册搜索eeprom,然后看看哪个是做赋值操作的就应该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我表达错误了可能是,我说的赋初始值是指在烧写器件时直接把值烧写进EEPROM中。应该对应某个伪指令,就像PICC 中的 __EEPROM(A,B,C,D,E,F,G,H);类似
现在在MCC中直找到了绝对地址定位的方法能定义EEPROM,其他的没找到,按理说也应该有一条伪指令的 像定义CONFIG那样

网友A:
我表达错误了可能是,我说的赋初始值是指在烧写器件时直接把值烧写进EEPROM中。应该对应某个伪指令,就像PICC 中的 __EEPROM(A,B,C,D,E,F,G,H);类似
现在在MCC中直找到了绝对地址定位的方法能定义EEPROM,其他的没 ...
引用 楼主:

绝对定位的方式也是一种方式,__EEPROM其实也是一种绝对定位方式。

网友B:
pic18编译器更好啊

楼主:
pic18编译器更好啊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能支持PIC18F25K22的和谐版啊

网友C(2013-08-07):
MCC18可以用伪指令定义数组到eeprom里。qq86658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