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0升级问题

楼主(2011-10-25):
串口升级是不是只支持RS232?可不可以给串口升级代码示例和以太网升级代码升级示例,以及如何升级。

网友A:
看来楼主没有参加过TI的M3 Day。附件是详细的串口和以太网升级代码示例。

楼主:
谢谢了,最近公司的产品才用Ti的M3,所以才开始关注它。

网友B:
下载StellarisWare软件包,安装后在安装目录下,boards文件中有各种开发板的示例代码可以参考。

你可以搜索下,boot_serial这个例程就是串口更新的例子

楼主:
我的串口升级现在没有问题,但是以太网远程升级却还是不能实现,能否发个示例?

网友B:
下载StellarisWare软件包,安装后在安装目录下,boards文件中有各种开发板的示例代码可以参考。

你可以搜索下,boot_serial这个例程就是串口更新的例子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这里说的,boot_eth文件夹下是以太网升级的示例(主要是Bootloader部分)

楼主:
呵呵,我刚找到,现在看,谢谢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9B90,如果直接把9B90换成9B92,电路、程序都不改动,可以吗?

网友B:
你说的是Ethernet部分吗?如果外设是一样的程序就可以不动

电路的话要看IC管脚是不是一样的,9B90和9B92不是100%管脚兼容的,需要仔细过一遍看看有没有需要改动的部分

网友B:
看了一眼,Pin50 - Pin 55部分要注意下,9B90有休眠模块

楼主:
就是50-55引脚这一块,可以将休眠模块禁吗?

楼主:
9B90中,我将休眠模块拉低了,没问题吧

网友B:
9B92中这些管脚都是GPIO,接地可以,但是不要启用GPIO功能

网友C:
回复 网友B:

boot_serial 只是bootloader。你要通过在bl_config.h中的ENABLE_UPDATE_CHECK来判断进入boot的条件。软件包里面也有用来升级的上位机程序。详细看文档。不明白可以再问。

网友D:
老大  能把你串口升级的示例发给我吗  还有你是用什么软件下载BIN文件的呢 你能把需要用到的全部资料及代码发给我吗 ??我的qq邮箱是626869553@qq.com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用官网上的FLASH Programmer下载BIN文件,也可以用软件包里面提供的Serial Flash Downloader 下载BIN文件。后面那个是个命令行工具,软件包里面有全部的源码,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更改。。

网友E(2012-02-15):
以太网升级的例子,供大家参考,还可以用它来做S2E,串口转以太网

网友B:
如何升级楼主可以参考这个PPT,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以及TI的示例代码应该如何使用。